计算机和TP170B连接问题

楼主(2008-03-26):
大家好:
   我刚接触这个系统,要将计算机的组态程序下载到TP170B触摸屏上,请问需要注意到什么?谢谢大家了

楼主:
计算机中直接点文件-下载就可以么?

还有触摸屏上要设置什么???

楼主:
谢谢大家了先

网友A:
应该没什么设置的

网友B:
用串口下载还是用什么?

楼主: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啊 ?
就是有个数据线下载   9个空的那样的

楼主:
我看的文件-下载-备份,恢复,授权,选项,选择,开始下载项目.

5个下拉菜单呢

我没和触摸屏连接就能按:选择,开始下载项目.这2个,

等连接触摸屏还要按什么吗??

触摸屏上我还要选择什么么?还是直接连接上就可以

网友B:
先把线连接好
上屏的电源,出现download时,点击一下(这一步也可以省略,呵呵,上电是不能省的)
然后在protool中选择,开始下载项目.这2个,(需选串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