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讨论下:这个机器人搬运项目37万能做下来?

楼主(2008-03-26):
各位同行,帮忙看看这个项目,若是37万左右,可以做下来么?我感觉有些悬啊。

1搬运工件重量                                  35  kg
2夹紧机械手爪                                   2  只
3工件温度                                  ≤1150 °C
4工件输送距离                                4000  mm
5工件提升行程                                 600  mm(可调)
6工件输送时间                              14~20  s(可调)
7工件重复定位精度                             ±1  mm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突出难点是工件温度高,所以手爪得特殊材料定制,其成本不匪。一个是材料贵,还有加工费用贵。算上备件2支,我感觉得4~5万。
    由于工件温度高、又要保证环境温度65度使用,所以电机要选择耐高温的,根据调查,瑞诺的和SEW特殊定制的能够达到指标/。但成套价格要4万以上。垂直提升轴、水平移动轴,还有旋转轴,合计一起也不少啊。
   由于长度4米,速度不慢,排除同步带和丝杠传动,采用德国亚特兰大的齿轮齿条。这样高温的影响就不怕了。
   1mm的定位精度,对于伺服定位完全可以胜任。用步进速度跟不上,已经计算,至少要3500转/分。而变频电机实现三轴的动作,定位精度要打折,就算加编码器反馈,对编码器的环境要求也高。
   此外,设备质保期2年。2年内,48小时随叫随到,无偿服务,包括更换电机关键器件等。
大家帮忙参考下。

楼主:
怎么光看,没人发言啊。。我哪里算错了呢?

楼主:
沧海一黍: //?波恩? 刘岩利、?笨鳥?

网友A:
樊工
我又不是神
 工件温度                                  ≤1150 °C 我也沒搞過 怎麼說 又有機械部分 怎估
速度不高 若僅考慮行程時間 "至少要3500转/分" 有沒算錯 小心扭力慣量不足 建議把齒距加大 採用減速機構 比較保險
明天我在公司 給我SKYPE

网友B:
不知你那是几轴联动的、这样算把单电气就要特殊制冷这也是成本、你那工作环境太高了、每轴成本要3-4万、若6轴就是10-13来万了还不带机架、这种机架根据我原来用过的按我们现在的材料及加工费没7万想都不要太想有人跟你做,没不带抓(也要耐高温)加上他也要5万左右.还不带其它费用/有点难哦.没什么看头

网友C:
呵呵  确实很难

楼主:
若是齿轮齿条是4轴。无联动要求。
仔细想来,还是不能轻易接。手爪方面不采用高温钢的话,磨损会很比较厉害,因为是军工使用,真打起仗来是24小时生产肯定受影响。
37万的价格,各轴要是用变频控制才有利润。但在保证定位精度的同时来实现高速起停,该设备必不稳定。
看来若是对客户负责,对公司负责不能接。不过,有好几家都争着做,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的。只知道有一家,做过不少过程控制的项目。

网友D:
没有此类的项目经验,抱歉!

不过“此外,设备质保期2年。2年内,48小时随叫随到,无偿服务,包括更换电机关键器件等”不可小视,否则会赔在服务上。

网友E:
此项目是军工企业采购的毛坯传输装置项目

网友F:
以上都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从机械上考虑吧,搞好的话能赚20万。

网友G:
呵呵,你说的对,以37万的成本来说,可能比较困难。这么高的温度是不是会对整个机体都有影响(高温的影响是从近到远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机械加工件会非常的苛刻,不仅要考虑到它的耐温指标,还要考虑到在这种环境下,机体本身的形变(随时间推移)和其他设备,比如编码器,电缆,以及机械连接装置。总体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系统,机械和电传动产品的比值可能是5/5开的。

楼主:
to“根子”,很想知道你们是如何解决高温问题的,正如7夜所言,由于温度的影响机体随时间推移,是否会发生形变?手爪的磨损是否影响将来的定位?

也许对电机等线缆的要求一般,但用SEW的减速电机来实现水平定位精度1mm,如果控制成本,只能用光电编码器做反馈,或是2个接近开关做些限位。但光电编码器在恶劣环境下寿命真的有限。

个人也同意7夜的观点,机械和电传动产品的比值可能是5/5开。 哈哈,至少钢材价格上涨,运费上涨;机电价格下降,但环境恶劣的话,机电价格反而更贵。

期待“根子”给出好方法。这个项目,还是很典型的。国外当然有成熟的产品。但国内铁路机车等,前几年也有这种需求,但国内没有敢接的,莫托曼当时也没做。

网友H:
瑞诺标准电机就能满足应用需求,他们给的承诺是零下40度到零上75度,在钢厂有110度使用环境也可正常使用.

就是太贵!!!!

网友I:
50万差不多,有些利润

网友H:
随便一想,有问题各位不要见笑!!!

如果设备材料(包括手爪及电机等)采用普通的,加个风冷或者水冷,会不会降低成本?

楼主:
如果设备材料(包括手爪及电机等)采用普通的,加个风冷或者水冷,

就算电机采用普通的,但是手爪必须得用特殊材质吧。1150度的温度下,手爪的磨损还是很大的。

网友J(2008-04-29):
高温采用材料310S,完全可以,只是对于你传动部件的影响就不知道了,是可以加一些不锈钢反光材料才反射辐射,但只能减少温度,我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但是温度没有你那么高,是950,差的不太多,用了一年多,还没有问题,

楼主:
16楼的,你以前做过?有时间我找个电话,他们也需求类似的机器,比我说的这个简单,温度在800度左右吧。质量轻。

给你介绍介绍。

网友K:
37W做不了的!!!

网友L:
樊工!大项目啊!那边是只给37W吗

网友M:
军工产品,只讲质量,不在乎钱。48小时随叫随到,无偿服务。累死你。

网友:
诶。。。37w应该可以做下来。。。

楼主:
军工产品,只讲质量,不在乎钱。48小时随叫随到,无偿服务。累死你。

这个价格,谁爱做随做吧。我不做了。人家卖个国外的大电机都30多万,折腾半天就挣挣个辛苦钱 。

到此为止。16楼的留下联系方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