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读保护

楼主(2008-03-26):
今天在上传程序时出了个UM读保护,不知是什么东东,程序也没的读了

楼主:
使用CX-Programmer 时应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 用户程序无法上传到CX-Programmer 中。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 密码了
QQ 596716790
联系

网友B:
上传时须输入密码才能读出;

网友C:
不知道怎样才能删去里面的程序,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是可以册下里面的程序的了在PLC里没有设有保护的情况下不用删除,也可以直接下载复盖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有读写保护的话可以在线清除内存,但是程序也会被删掉。

网友E:
有读写保护的话可以在线清除内存

网友F:
好象有解密的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