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关于三菱触摸屏小数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三菱触摸屏跟西门子的PLC,在触摸屏上设置数值输入,如设置为VW2000,触摸屏上,设置为实数,小数点为2位,可是,结果在触摸屏上不能输入小数部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触摸屏实数输入设定不仅要在基本里设定实数,还需在选项里面选实数

网友B:
是不是超过了它的地址呀/你的是什么PLCvw2000对应地址就是V2000
呀/你的看看你PLC型号

楼主:
西门子的S7-200,数据类型也是实数了,还是不可以呢

网友C(2008-09-23):
楼1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D:
呵呵;触摸屏上的小数点只是虚的,真实的还是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