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铝液液位测量

楼主(2008-03-26):
工况描叙:
  铝液温度650--720度.最大工作压力3bar以下.整个铝液保温池在一个密闭保温炉内.希望能找到实时检测保温炉内的铝液液位状态.
附图

楼主:
谢谢,保护气体是N2.热电藕是合金的,可以承受1400的温度,使用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你的方案我考虑三点:1,凝固-开化-凝固周期下还能使用很久?2,高温的温度处理,使用的是热导油吗?可能你的表电子部分可以承受,但是油热膨胀怎么解决,精度不能确定?3,保护气体的压力问题,是在3个Bar内变化的.误差怎么算.

网友A:
好高深,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学习见识一下

楼主:
谢谢老兄的留言,听你说的也许还真的管用.原理上应该是行的通的,但是这个工况比较的不同,关键是温度高,同时是金属的熔液,物理的属性改变还不是很清楚,做个实验也许就有底气了.
你那里有详细的文件吗?发到liuyi5312@sina.com,研究下你的安装方法,必须考虑一个整体的方案设计.密闭的空间是不能随意的动的.呵呵.再次感谢!

网友B:
我有个办法,成本低,改造简单,可以联系我long_adv@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