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等电位连接

楼主(2008-03-26):
近日看到一份图纸,下面注明本建筑物做等电位连接,请问各位老师什么东西要做等电位连接?怎么连接?导线怎么敷设?明线?暗线?

楼主: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等电位的含义也就是“将设备等外壳或金属部分与地线联结”。
一般用于配电室内作重复接地用,也用于住户的带洗浴设备的卫生间内,用于洗浴设备及相关插座的接地。
等电位联结端子箱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物电气装置,防间接接触电击和防接地故障引起的爆炸和火灾的等电位联结、建筑物防雷和电子信息。设备防瞬态过电压及干扰等。
等电位联接端子箱将建筑物如高层住宅、医院、泳池等内的钢筋网,配电盘中的PE线端子、插座、上下水管、暖气管道,媒气管道,卫生间的金属浴盆、浴架、淋浴器扶手、电冰箱、空调、导电地板的金属网络将其联接到各自的等电位联接端子箱内的端子板上,从而构成各自的等电位体,保护人和设备的安全。

楼主:
终于有高手答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