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网线与网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3-26):
小弟向大家请教一下,我们都知道网线是由八芯同轴线两两相绞构成,那么它是按照什么颜色及顺序压进水晶头的,如果压错则会影响网速。我还听说如果距离较远双绞线还要相互跳线,怎么跳呢?请各路高手指明一二。

网友A:
EIA/TIA标准A线序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褐白、褐。

EIA/TIA标准B线序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褐白、褐。

同级设备间用交叉线(也就是一头为A线序,另一头为B线序),上下级设备间用平行线(两头的线序必须一样,要么都是A,要么都是B)。

网友B:
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宗 宗
我们接远的都是这样接的  不过在100米以内!~~~~

网友C:
同级设备间用交叉线(也就是一头为A线序,另一头为B线序),上下级设备间用平行线(两头的线序必须一样,要么都是A,要么都是B)。你正好说反了

网友D:
纠正一个概念:网线是由4对(8芯)双绞线构成,而不是“由八芯同轴线两两相绞构成”。

同轴线是由内导体和外导体共圆心并相互之间绝缘构成的传输线。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小弟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F:
超过100多M一般网线不是不通就是老掉线,交叉接法也不行,

网友G:
如果在中间加个交换机,总的距离可以多长呢?

网友H:
我是仪表兼电脑管理,厂里的网线我负责夹,

八根线的颜色顺序不是多重要,一般:  橙/兰/绿/褐

但关键通迅要涉及4根线,1,2,3,6   这四根线要分别绞在一起才能传的远,

1/2,3/6,   所以两头要交换3与5,这样1/2,3/6就可分别绞在一起了,

如果线很短,不需交换3/5,10米以上就要交换,曾试验过,不交换不行

网友H:
两头交换3/5后最远可传100米,如果超过的话,中间再加个小交换机中继一下,这都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