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 Adapter usb 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08-03-26):
我安装西门子编程电缆驱动程序的时候出现:
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
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
Restart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老是安装不成功,在STEP 7 V5.3 的SET PG/PC 里面找不到USB端口的选项,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驱动程序只有安装成功了,才可以找到的。
我没有在安装中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8392

网友C:
请看我的帖子。

网友D:
又是重启计算机的问题,上面这个链接很好!

网友E:
Yuanle,太强大!!!!!
PFPF!!~~~~

网友F:
把计算机语言该成英语美国,重启再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G:
把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论坛上到处是这个问题 仔细搜索下 能看到的

网友H(2011-12-30):
PC ADAPTER USB1.2版光盘安装完成后,与PLC通讯时,怎么弹出硬件安装向导?该软件安装步骤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