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做过四绳抓斗变频控制系统请赐教,谢谢!

楼主(2008-03-26):
   近来老板接了一个四绳抓斗的PLC\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项目,让偶来做,以前从未做过相关的系统,哪位仁兄帮帮忙,谢谢!

网友A:
hehe没接触过.变频方面倒还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B:
所有的事情必须靠自己

网友C:
大家可以共同学习

网友C:
我曾经研究过一段时间斗爪。

网友C:
西门子变频器有程序的案例

网友C:
西门子变频器有成熟的案例

网友D:
是电厂抓煤的抓斗    是不是

网友E(2008-06-23):
比较麻烦,会设计力矩平衡,抱闸逻辑,运行曲线和抓斗曲线的问题,建议还是弄清楚后再下手。

网友F:
首先找一个普通控制的抓斗吊看一下控制原理,然后再用变频器替代,这样设计就简单多了

网友G(2008-10-07):
要分清楚是门机还是桥吊上用.控制差别很大的.

网友H:
PLC可以不要的,你有变频器说明书吧!好好看,好多东西用继电器控制就行了.

网友I:
设备做了吗?没做好就电话联系我啊13851970665黄先生,我们专业做抓斗智能控制:单手柄、沉抓、主吊开闭四绳平衡

网友J:
大家有做过的没有,多给点建议

网友K(2009-06-14):
如还没做?请联系我13625488458我们有成功的案例,整车PLC+变频控制变频器用的是安川的。

网友L: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