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教

楼主(2008-03-26):
我厂一台调速电机,在开机运行2小时后就失控了,调速器速度指示最大.在关机一晚后,第二天前小时正常,之后又同上.更换调速电位器后也如此,不知是何原因?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更换变频器/是它内部元件老化了/高温就不受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