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

楼主(2008-03-26):
大家好:
我用的屏是PWS6600S-S,想实现在一个有数据输入的画面加上密码,即一点画面立即会弹出让输入密码,只有密码正确才能输入数据,用宏指令应该如何做?谢谢!我的邮箱greentree83@yahoo.cn

网友A:
不需要用MACRO做的,用软件内的“用户等级”设置就可以了。使用在线帮助查查。这个软件好用。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相互学习。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