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怪病.....头次碰到

楼主(2008-03-26):
   今天修一台安川F7-75KW机,保修故障是烧保险,检查后发现一块IGBT和快熔完蛋了,换上后用面板操作一切正常,到用户那里装,运行是外部端子控制的,但是怎么也运行不起来了....
    恢复出厂后把参数:b1-01=0(键盘给定频率)   b1-02=1(外部端子运行),运行频率给定正常,就是不能运行,但是一按键盘的RUN键就能运行,这里非常纳闷了,明明是用外部运行参数呀....怎么键盘还有用.....再检查参数没有错的...为什么外部运行不了????直接短接SC与S1还是不行....修安川大功率不少50台....第一次遇到这个故障...晕呀..参数没有错,机器各功能都正常....
  安川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你量一下控制端子上的24V有没有,如果有 是不是输入端口的光偶或其他电阻有坏!

网友B:
主板有问题。。可能没有程到数据

网友C:
你看一下接线插排和针脚是否完全插入。我觉得主板应该没有坏,安川F7小功率我修理得很多

网友D:
觉得主板有问题

网友E:
还是参数问题,02-1,02-02,02-03,,,,,,,要合对一下,明明是用外部运行参数,是呀,你也得看是否面板STOP有效,对吧,如果是面板STOP始终有效,你用外控运行,你也必须要按操作器RUN才能启机

网友E:
还是参数问题,02-1,02-02,02-03,,,,,,,要核对一下,明明是用外部运行参数,是呀,你也得看是否面板STOP有效,对吧,如果是面板STOP始终有效,你用外控运行,你也必须要按操作器RUN才能启机

网友F:
主板坏了

网友G:
hzzhee说的有道理

网友H:
参数问题。看E3里的参数!

网友I:
支持一楼``````的说法.还有就是看一下变频器用在什么负载上```有的参数不能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