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热电偶

楼主(2008-03-26):
温控器的热电偶坏了,用PT100得更换不知道行不行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
坏的是什么您就的换什么,不通用的。

网友B:
热电偶 ,热电阻不一样.

网友C:
热电偶也有很多分度号,换错了也不行

网友C:
热电偶是用来测高温的,输出的是mV电压信号,热电阻用来测低温的,输出的是电阻信号,

网友D:
下面引用由HBZYCS在 2008-3-27 10:32:00 发表的内容:
热电偶是用来测高温的,输出的是mV电压信号,热电阻用来测低温的,输出的是电阻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