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怎样把word、Excel格式转换成JPEG格式?

楼主(2008-03-26):
大家好,请问怎么把怎样把word、Excel格式转换成JPEG格式?想传点图片上来,但不支持其他格式!

网友A:
用抓图软件,例如 HYPERSNAP 抓图,然后调整图像大小约为800x600像素,存为jpeg格式即可。
参考: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9287
上传图形文件_我之经验

网友B:
图像/图形? 楼主的名字怎么念?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的回复!“周公”,我的名字叫本是“蜘蛛”但朋友给我设计的繁体字。我想应该有错别字,但不管那么多了。还有以后做梦了找你解啊!

网友C:
楼主,可以用抓屏的方式啊,如果是整个文件变成图片,哪个就要专用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