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器、隔离器、安全栅的区别

楼主(2008-03-26):
配电器、隔离器、安全栅的有什么区别?尤其是隔离器和安全栅?隔离器和安全栅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
配电器是为现场需要24VDC的信号提供一个电压,
隔离器是对信号进行隔离,增强抗干扰的能力;
安全栅是保护现场,防止现场危险区域的本安仪表打火,在危险场所产生火化。

楼主:
希望大家能详细的介绍隔离器的作用和原理、应用场所。

网友A:
隔离器和安全栅是否可以互换? -----不可以,隔离器只是信号的隔离,一般不具备安全栅的限流限压的特性。 安全栅有两种,

                                                              隔离式安全栅一般可以与隔离器互换,但齐纳式的不具备隔离特性,不能互换。

                                                            一个隔离式安全栅(向现场供电的即检测端安全栅)可以称之为 配电器 也可称之为 隔离器

                                                                      iepai@126.com  仪表研发

网友B:
1、配电器是为现场需要24VDC的信号提供一个电压,
2、隔离器是对信号进行隔离,增强抗干扰的能力;
3、安全栅是保护现场,防止现场危险区域的本安仪表打火,在危险场所产生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