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VFD-B变频器的寸动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3-27):
台达VFD-B变频器参数重置后,按记录重设各项参数后除寸动外其它均正常,寸动按变频上的键动作,按寸动开关变频器无输出显示,变频上STOP闪烁,按启动正常运转,排除寸动开关及接线故障,02-01设02,02-00设00,01-12设1.0,01-14设6.00,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恢复出厂值,然后02-01设为02(这是你的要求)
然后其它的你都不要去改.
然后检查多功能端子有没有接线正确.像你说的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很有可能是你接线不对.

网友A:
不过台达的寸动功能确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点动后如果要切换到运转频率.台达不能直接切过去.而是要等寸动频率降为0时再升到运转频率,.这点很麻烦,很多时候我们也头疼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外部电路来解决

网友A:
有人解决我上面所讲的问题吗,

网友B(2010-03-16):
对:爱上了台达 关于
不过台达的寸动功能确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点动后如果要切换到运转频率.台达不能直接切过去.而是要等寸动频率降为0时再升到运转频率,.这点很麻烦,很多时候我们也头疼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外部电路来解决
内容的回复:
呵呵,,,,是的,当时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自己老是怀疑自己的外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