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这个程序该怎么做?

楼主(2008-03-27):
   。   用S7 200来监视五台机的运行情况(即停机次数),每台机上取一个触点停止时给定PLC信号。 控制要求:记录各台设备停机的次数,并进行分类统计,停机时的时间小于3分钟的一小类,3到5分钟的一小类,5到10分钟的一小类,10到30分钟的一小类,高于30分钟的一小类。。 用什么作为输出显示? 熟悉西门子PLC的朋友,这个程序该怎么写?并加详细说明。 小弟先谢了!

楼主:
  单台也可以。。。

网友A:
次数小于3分钟???

网友B:
停机次数小于3分钟的一小类,3到5分钟的一小类,5到10分钟的一小类,10到30分钟的一小类,高于30分钟的一小类。
    没看懂撒意思,是计算停机次数迈?3到5次每分钟的一小类,5到10次每分钟的一小类,10到30次每分钟的一小类,高于30次每分钟的一小类吗?

楼主:
  不好意思,修正一下。

  是停机的时间。。。

网友:
假如正常运行,辅助触点是常闭,PLCDi得电的话。用它的常闭做计时。0->1时计时关闭。将计时器的当前时间传到D中,与3分,5分判断。划分区域。这样,每台机器分别在各个小类中停机的次数就可以统计出来了嘛。。个人人为应该挺简单的。。。

网友C:
很简单么,每次停机的时候触发定时器运行,当开机的时候把这次的时间值加上原来的时间值,就可以了,至于停机次数,更简单了,每次停机下降沿加1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写下指令,谢谢~!

    对于知道的人来说,是简单,可是。。。。。
我只会做一些简单的程序,呵

楼主:
    ,   在线等待~~~~~~~~~~~

网友D:
你也可以这样试下,用每一个信号点驱动一个时间继电器,再按照他们的时间的长短做分类,在视觉方面就要你自己去做点程序,方便监控。

网友E:
用电机启动输出的上升和下降沿触发传送指令,将系统时钟写入某两个存储器,相减并比较,清零。将每个电机停机时间归类,用表格指令制表。

网友E:
用TD400做显示

网友F:
使用一个能给S7-200通讯的任意触摸屏和电脑都可以,用在什么场合?要求高吗?

网友G:
用HMI(人机界面)啊!是西门子的 用TD200或者TD400C都可以啊

楼主:
    不是很高,只要监视设备的停机次数就可以了。
我的想法就是上面所说,

    用S7-200 作为控制监视,接入电脑,用PC作为显示。
把每台机的停机次数进行记录,并把各台机停机时的时间进行分类统计。
    我想应该花不了多少钱,顶多一个PLC加一些数据线。

    主要就是要怎么编程的问题,以及如何用电脑把这些数据显示出来。

网友:
上面的各位都把思路和步骤理清楚了。。剩下就是楼主的了。。

楼主:
   TO: 西玛仪表

     我知道思路,剩下的我也搞不定啊~~~~~

   简单的还可以,对后面那些指令理解不够。

网友H:
VB100  0, 0, 0, 0, 0, 0            //当天第一台数据,第一位是总的停机次数,后面依次为第一种次数,第二种次数,依次类推。以下同
VB110  0, 0, 0, 0, 0, 0            //昨天第一台数据

VB120  0, 0, 0, 0, 0, 0            //当天第二台数据
VB130  0, 0, 0, 0, 0, 0            //昨天第二台数据

VB200  0, 0, 0, 0, 0, 0            //当天底三台数据
VB210  0, 0, 0, 0, 0, 0            //昨天第三台数据

VB600  0, 0, 0, 0, 0, 0            //第一台累计数据,如需要每个月的数据按月统计,清零即可
VB700  0, 0, 0, 0, 0, 0            //第二台累计数据

上面是数据块定义,下面主程序
LDN    SM0.7
O      T37                         //强制全部复位清零
FILL   +0, VW100, 250
FILL   +0, VW500, 250
LD     I0.0
TON    T37, 50
LD     I0.1
EU
TON    T37, 200
LD     I0.1
ED,
CALL   SBR_0, &VB100, T37          //其它点用相同的方法,转存自己搞定吧

下面是子程序:
LD     SM0.0
INCB   *#addr
LDW>   #t, 3                       //这里代表仅仅代表一下,实际中时间处理要复杂的多
AW<    #t, 5
INCD   #addr
INCB   *#addr
LDW>   #t, 5
LDW<   #t, 10
+D     +2, #addr                   //以下省略了其它情况
LDW>   #t, 10
+D     +3, #addr

有两个变量,一个数据块地址,一个时间值,实际应用要通过转换。

供参考

网友H:
上面的强制清零的t37改成其他,比如t47

楼主:
   哎。。
  看不懂哇~~~~

   郁闷了~!

楼主:
   哪位高手,能不能给小弟讲解讲解,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有好心人帮忙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