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铝液液位实时测量

楼主(2008-03-27):
工况描叙:
  铝液温度650--720度.最大工作压力3bar以下.整个铝液保温池在一个密闭保温炉内.希望能找到实时检测保温炉内的铝液液位状态.
附图

昨天也发了份,好象回复的都看不到,今天再重发.再次谢谢各位工控朋友的热心.这个项目是铝厂的,以前是实验过一些,都不很理想

楼主:
选择雷达,放射线,或者激光可以吗?

网友A:
有一种超声波检测可以隔物体检测到流体

网友A:
你加我QQ;646965326
应为具体型号我不太清楚了/你这要高标准的检测我告诉你个号码你叫他跟你选你就说是我推见的价格就便宜好多了就是一级供应商的价格

楼主:
那种超声波的我知道.在西安有几家.对液氨,液氯等有限的几种低温液化气体的有些效果.但是我的环境温度是100到150度,能行吗?

网友A:
你都没找到好的/我这保证让你放心/根本没问题

楼主:
谢谢关注!有资料发到liuyi5312@sina.com.谢谢

网友B:
1、超声波不可能测量150度
2、楼主这个测量最主要的问题是
 A、没有安装位置;B、不允许吹气降温 C、包容的材料太厚而且不允许破坏

我不知道楼主以前是不是和我讨论过这个测量。。我记得我当时是没办法了,只推荐用称重的方法来掌握液位

网友C:
楼主在西安工作吗

楼主:
大家好.很谢谢大家的参与,量子风同志说的称重法在高温下能用吗?A、没有安装位置;B、不允许吹气降温 C、包容的材料太厚而且不允许破坏
上面分析的三点是对的,只有在图纸上的一个地方可以安装的.吹气是可以的但是要是保护气体相同的,再说那样降温也不一定起作用

网友D: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能给出方案来,期待哪位大虾能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E:
在炼钢厂中有测钢水液位的技术,不知道适不适合测你的这种工况

楼主:
能测钢水应该可以,钢水的温度更高些.有方案吗?分享下.

网友F:
楼主,你好!安装一只高温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你的压力有3BAR,应该没有问题,有事电话13817074896或QQ439596365

网友E(2008-10-28):
具体方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是轧钢片)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技术可以输出

网友E:
可以联系我 QQ413391808

网友G:
可用高温雷达液位计了,我们已经在鞍钢鱼雷车钢水液面测量安装使用,联系我们sh@sinometers.com

021-60914321

网友H:
侧贴非接触式超声波液位开关

网友I:
.....高温压力变送器都出来了,佩服,呵呵.

推荐雷达的兄弟也注意了,铝液温度650--720度,表面就是150度.

称重方式貌似也很难,安装?

网友J:
雷达可以的吧,高炉上的测量种环境温度也很高啊,只要通过吹气或其他的方式是仪表周围的环境降到仪表允许的就可以,我在钢厂用过的都是吹气方式降温,雷达喇叭口探头处温度为120度左右,变送器下面连接的热隔离器,温度保持在50度左右,最高55度,仪表正常使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K:
前两个都好说,就是最后一个“包容的材料太厚而且不允许破坏 ”,这个有点头疼。要不然就可以采用物位开关的方法

网友L(2015-05-17):
完全没问题。业内用的最好的是莫顿的MSE-AL30激光铝水液位计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