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直接对食品本身的含水量进行检测的湿度传感器吗

楼主(2008-03-27):
有没有直接对食品本身的含水量进行检测的传感器啊

网友A:
湿度传感器通常不能用于测量物体的内部水分,有一种方法是在相对封闭的场合中,放置大量的被测物体,通过测量被测物体在该密闭场合的平衡湿度,来返算物体内部水分。
由于被测物体内部水分和外部空气的湿度达到平衡需要较长时间,故数据实时性不高。
另外,本测量方法需要建立在翔实的实验数据支持上。

所以,还是建议找专门的水分测试仪,而不要使用湿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