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人:s7-300与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1、没有装Cp5611,为什么新建设备后会在设备中出现cp5611的选项?
     我的机器里面没有装5611,通讯是用Pc-adapter,用的是一个计算机的常规的RS232接口。除了两个RS232之外,没看到别的RS232接口。所以应该没有装Cp5611。我没有拆开看。但是在Com1中新建设备后,会在设备中出现cp5611的选项,里面有我新建的设备。为什么?

2、在SET pg/pc interface中,pc adapter 的速率设为187.5kbps.此外还有19.2K和1.5M
两个选项。在local commection中,transmission rate 速率为19.2K。此外不能改,改为38.4时,(只有这两个选项)会提示出错。

为什么两个速率不一样?设为一样后,不能通讯。为什么?

3、组态王不能写PLC吧?

4、上位机显示怎么总比PLC慢0.3S左右?为什么?

小弟跪谢!!!~~~~~

网友A:
1,可以不管它
2,这两个速率不是同一种通讯,一个是和step7和PLC通讯
一个是组态王和PLC通讯
3,可以改写PLC的中间变量或数据区
4,本来就有个刷新时间,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
前三个没有问题。
但是第四个,我在做数字管的监控实验时,能明显感到两个不一致。甚至有时看到实验台上显示8,回头看电脑时还为7.这传输速率也太慢了吧?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法吗?

楼主:
没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mcu&plc兄说的是上了组态王的当了吧?呵呵.

楼主:
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B:
对阿 他的profibus-s7 驱动根本就不能用 摆设 只能用mpi带5611卡的

楼主:
我的连5611都没有.直接用Adapter编程取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