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问题

楼主(2008-03-27):
5.5的电机 空载运转正常,带上负载,用提升转矩方式启动,电机运转时声音不正常(不是轴承的声音),不发热。
请问是电机的问题还是变频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A:
看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不是设置的太低?

楼主:
请问如果是载波频率的问题,会对电机或变频器的使用有影响吗?

楼主:
还有ACS510的载波频率参数调整是2606还是2604???谢谢!

楼主:
还有ACS510的载波频率参数调整是2606还是260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