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为什么突然不显示画面啊

楼主(2008-03-27):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和人机界面,再我用USB2.0  TO RS232对其进行重新编程后,人机界面也正常,只是过了几天就发现人机界面不显示画面了,这种现象已经连续出现过两次了。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源问题?或者线路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B:
你是在哪里呢,如果在东莞的话我可以帮你解决.台达产品代理.15814183703.QQ:269546121
好像上次有个客户通讯线错了后,就把一个台达的PLC搞坏了.所以在试机前先确认线有没有错,然后再一一排除问题.

网友C:
接错线的问题应该不会吧,要是接错的话那应该亮都不会亮,还是看看你的电源线和你的软件版本吧,现在不知道台达人机版本都升级到多少了,最好联系一下当地的代理商,问问。

楼主:
补充:每次用电脑分别对PLC与显示器通讯后都有用,但在下次开机时显示器就会显示通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