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镇流器使用中的一些疑惑

楼主(2008-03-27):
   比如1.用18w的电子镇流器分别点亮18w或36w的日光灯,输出电流都是一样的,攻率都是18W左右.
        2.用36w的电子镇流器分别点亮18w或36w的日光灯,输出电流也是一样的,攻率都是36W左右
问题如下:用大镇流器带动小的日光灯,日光灯我想是容易损坏,但是用小镇流器带大日光灯除了牺牲照度外,是否对灯管和镇流器有损伤

网友A:
用36w的电子镇流器分别点亮18w或36w的日光灯,输出电流也是一样的,攻率都是36W左右,有这样的事吗?没实验过

网友B:
风飞扬111,好人啊

网友C:
1.用18w的电子镇流器分别点亮18w或36w的日光灯,输出电流都是一样的,攻率都是18W左右.
        2.用36w的电子镇流器分别点亮18w或36w的日光灯,输出电流也是一样的,攻率都是36W左右
不可能的 你量量进线看看
电子整流器输出的应该是振荡产生的高频电流 量他好像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