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容量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请教一下,有个电导率分析仪上面标的电源是:24V  AC/DC 0-60HZ  7.5VA
我现在想配一个24V的开关电源,想问功率要配多少瓦的 ,请问VA和W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VA是视在功率。是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的集合。。。w是有功功率。

配的电源只要达到7.5w以上就可以了。。。视在功率的值一般会比有功大。。价钱都差不多了。。买个24V0.5A的电源就够用了。。才20~40块钱。

网友A:
同意上述说法

网友B:
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S
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 P
var是无功功率的单位Q
S2=P2+Q2
S2是S的平方
P2是P的平方
Q2是Q的平方

网友C:
解释的很全了!支持!

楼主:
明白了,各位的热心回答!!

楼主:
买了个15W的,台湾明纬  45RM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