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的安装

楼主(2008-03-27):
请问现场差压变送器的安装有什么样的要求啊,具体的测压点距被测源的距离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这跟你用什么型号的变送器有关.首先,你的检测量是什么?液体、气体,其次,你的变送器是四线制,还是两线制?

楼主:
我用的是富士FKCB36V4-LSCYY-AA的变送器,检测被试阀两端的差压,检测量是液体,变送器是两线制。

网友B:
我也有类似问题,牌子是霍尼韦尔,检测流量校验过程须注意什么细节吗?

网友C:
需要保证阀前直管段的距离。

网友D(2008-08-22):
要看你具体是什么压力变送器,带不带远传;

震动、电磁干扰、毛细管的长度对其测量误差影响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也有类似问题,牌子是霍尼韦尔,检测流量校验过程须注意什么细节吗?

如果正负压室差压很小,一定注意安装要方向和校验的时候方向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需要保证阀前直管段的距离。

网友G:
可以具体查看变送器的安装说明手册啊,都有的

网友H(2008-09-27):
需要保证阀前直管段的距离。

带不带远传;

震动、电磁干扰、毛细管的长度对其测量误差影响较

首先,你的检测量是什么?液体、气体,其次,你的变送器是四线制,还是两线制?

网友I(2008-12-31):
请问有没有检测在负压状态下的差压,有的话发ddlz@163.com

网友J: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K:
注意测量的介质特性、引压管路不能太长等等。

网友L: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和销售仪器仪表、电线电缆、电缆桥架、光纤光缆、仪表管阀件等产品。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仪表包括热电阻、热电偶、双金属温度计、温度变送器、压力表、压力变送器、液位计、液位变送器和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现场总线等系列仪器仪表产品;电线电缆包括电力电缆、控制电缆、计算机电缆、交联电力电缆、钢芯铝绞线、阻燃电缆、防火电缆、船用电缆、补偿电缆等系列电线电缆产品;通信光缆包括中心束管光缆、层绞式光缆、带状光缆、ADSS光缆及其配线系列产品。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Tiankang(group) shares Co., Ltd
地址(adress):安徽省天长市仁和南路20号
No.20south Renhe road,tianchang,anhui
电话(tel):182 2666 2530 QQ:455279041
网址(http): www.tiankang.com
邮箱(E-mail):tksale@126.com

网友M(2010-07-28):
也想知道相关的技术资料,如果有,请发给我。同行交流-自动配料系统专家:http://www.combine-inst.com/c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