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 Version 8.26不能用呀打不了工程

楼主(2008-03-27):
                不能用呀打不了工程

网友A:
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是安装的有问题,请重新安装!注意安装时安装选项的选择,好久没用了,具体我记不清是怎么选的啦,你就多试一下吧!

网友B:
用8.31 8.34的试试呀

网友C(2009-02-27):
是啊我也不能打开工程啊哪位大哥指导一下啊

网友D:
同样的问题,我已经实验过多次,打不开的。以前的程序都不行。

网友D:
目前有没有更新的版本。

网友D:
如果你以前的工程能打开 但是不能新建 是你的三菱软件装的有问题 在安装时请不要选择“监视”选项、

如果你的以前的工程都打不开 提示初始化失败 就是你的系统的问题

解决方法不定,三菱官方的解释是 要我们使用正版操作系统,当然 如果重装系统或许能解决,只是或许,但不想麻烦的 请尝试一下以下方法

1 安装文件夹 尽量使用默认路径, 文件夹 最好使用全英文 不要有中文
2 安装卸载时一定要彻底卸载干净
3 进入注册表 删除带有GPPW 和 Mitsubishi 的相关项
4 尽量不要使用网上下载的GHOST系统
5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 建议直接用7.0的版本 比较稳定 但据说不能编3U系列的 没有尝试过

网友E:
5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 建议直接用7.0的版本 比较稳定 但据说不能编3U系列的 没有尝试过
 应该是的

网友D:
联系三菱公司,他们建议采用正版本的软件。条件允许的话是可以。

因为新版本软件似乎不稳定。建议7。0

网友F(2009-06-14):
我在安装8.26版三菱软件后也出现打开新建提示初始化失败,请问怎样进入注册表。注册表在那个位置。

网友G: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们的电脑硬件系统不支持,我这里有一个支持文件,只要拿去按照我说的方法放入你电脑的相应支持文件夹里就能正常运行了,不过我在编这个文件时花了不少的工夫,所以得有所回报才行,要不你们就得另外找别的能支持的电脑才能使用了.

尊敬的客户,您好!本人专业为您从事以下工作: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5920801421
电话:02085846200
QQ:1062932363
Email:morningsun.163.c@163.com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H:
我有 三菱GX Developer Version 8.52的。qq:57864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