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元7200M输出问题

楼主(2008-03-27):
有一台东元7200M3.7KW变频器,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接上电机运转就报电压低,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这个问题很奇怪哦,没见过,一般输出正常的机器不会这样啊!

楼主:
是不是模块的问题哦?

楼主:
应该不是模块的问题吧,如果模块有问题,即使没有负载,输出也不可能正常啊!

楼主:
没遇过这种现象,很想知道原因

楼主:
是不是整流桥坏了?

楼主:
整流桥没坏,测量过,是好的

楼主:
电网的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
可能是电网的电压太低造成的

楼主:
我估计也是电网电压低造成的

楼主: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期待着结果!

楼主:
不会修变频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想来了解一下真正的愿意是什么

楼主:
电网的电压并不低啊,排除电网电压低这种原因的可能性!

网友A:
接触器没吸和。

楼主:
不是接触器的原因,这个原因已经排除了

网友B:
在运行的时间量下直流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C:
有可能是整流坏了,有可能书主板坏了,还有可能是继电器不行。量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如果输入是380,那么直流应该是530左右一点。

楼主:
以上的各种原因都查过了,都不是!

楼主:
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吗?

楼主:
不知道耶

楼主:
这么多高手啊,问题还没解决吗?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吗?

楼主:
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不带负荷输出正常,模块应该没问题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带电机启机你测量的什么电压急剧下降,说的也不够清楚,你描述得清楚点,我再来分析一下,同样的问题我在6se7018机上碰到过去了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带电机启机你测量的什么电压急剧下降,说的也不够清楚,你描述得清楚点,我再来分析一下,同样的问题我在6se7018机上碰到过的

楼主:
电源就是供电网的电源,电压急剧下降就是指输出模块的直流正负极输入电压

网友E:
会不会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C:
还有,看看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出了问题,说一个比较有效果的办法。去掉主板,上电。量排线电压。并记好。换另一台好的机器。量排线电压。看那一个地方电压不对。顺着找。一般都能解决。我用这个方法修复过很多。

网友D:
楼上老兄,这种现象绝对不会是电压检测有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接上电机运转就报电压低,此时实测DC电压是急剧下降,也就是DC电压急剧下降才报欠压的,同样的现象我在调试一台西门子6se7018机时曾经碰到过,当时我用的是直流电源,可调的DC电压小了点,只有430V左右,此时启动电机,就出现上述现象,后来把电压调高到543V再启机就正常了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是下降啊

楼主:
但是整流桥的直流电压不会改变

网友F:
上次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东元的工程师检测是内部继电器没有吸合

网友B:
那可能是大的电容下降了更换看看

楼主:
1,接触器吸合良好,
2,电容容量没有下降

网友C:
检查,继电器,给继电器供电的,模块,滤波电容。只有这几种可能

网友C:
主回路螺丝有没有上紧。滤波电容,模块,接触器,只有这几种可能。还有要么就是电机。

楼主:
怎么?就没有其他原因了吗?

楼主:
郁闷呐!改版后响应时间变的这么长了啊?网页打开的速度变的这么慢,真是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