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柜疑问

楼主(2008-03-27):
今天上午去面试,那师傅问我电柜里的电容补偿器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请哪位师傅告我一下好吗?本人将不胜感激,因为这问题使我失去了这份工作!伤心悲哀啊,怪自己!还有那电容选择多大的啊?

网友A:
提高功率因数,补偿无功功率

网友B:
不过我也没接触过,上学时到讲过。

网友C:
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D:
你搜搜,网上很多,讲的也详细。工控网,网易电气都有

网友E:
我觉得,在你把所以的技术方面回答完毕后,应该加上一句话:可以避免供电局的罚款.

网友F:
无功功率补偿

楼主:
to:电工九段:
是吗?那到挺好的 .我 就希望我现在的公司被罚款!公司太变态了,刚又强制加班了!

网友G:
提供功率补偿用,一般经验按总视在功率的30%--50%,具体要看负荷电感电器的比重

网友H:
提高功率因数的,只有提高到90%以上,供电局才不会罚款。呵呵呵

楼主:
那你们所说的视在功率怎么算啊? 视在功率单位是W,而电容补偿柜的单位应该是F吧?

网友I:
提高功率因数,补偿无功功率
角接时,是星接容量的3倍
角接只用与低压柜,因为一旦短路就会爆炸
星接主要用在大型变压器中,星接时无论是短路还是缺相,都不会影响整体设备.

网友J:
国家规定必须得有,不然罚款
没错,就是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K:
我怎么就没见过供电局会罚款呢?

网友L:
提高功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