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照明灯的选择

楼主(2008-03-27):
小型电控柜用什么灯做照明好呢?

网友A:
一般是白只灯.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的日光灯

网友C:
我用的是8W日光灯

网友D:
一般使用日光灯较好。

网友E:
小型电控柜的照明选用是没有规定,应当首要考虑使用环境.

网友F:
我赞同楼上兄弟的说话,根据需要和环境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