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这样的运动系统能稳定运行吗?

楼主(2008-03-27):
我们电缆生产线上有两个牵引电机,前牵引是用交流变频无PGV/F控制,后牵引是用直流伺服控制。要求两个电机要同步运行。线速度由直流电机侧检测出转换成0-10V电压输入到变频器上来控制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的转速。现在系统不稳定,想问一下各位高人,这样的系统能行吗?

网友A:
用变频器张力控制保证会很稳定

网友B:
要看精度了,以及能承受的张力,如果遇到变速之类不会很稳定,不妨把要求再详细点,比如机械结构什么的说明一下

网友C:
线速度由变频器侧检测出输入到直流电机上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D:
“电缆生产线上有两个牵引电机”
1、牵引电机,靠速度闭环控制不稳定的;
2、牵引电机,靠张力闭环控制是稳定的;
3、张力的检测是张力闭环控制的关键!

楼主:
各位大哥,这样的系统为什么速度闭环控制不稳定而张力闭环控制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