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高速带负荷堵转

楼主(2008-03-27):
现在一台14/9KW双速电机用于起重机上,安全载荷下从低速转高速时电机发出堵转声,但高速时从空载到安全负荷下很正常。区别在于起始阶段下负荷是空载和安全负荷。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
同行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是不是功率不够,带载时加速功率考虑了吗?

楼主:
功率应该是固定的吧,加速时功率会增加吗。低速时也很正常,就是带满载时从低速转高速时电机发出堵转声。

网友A:
功率计算包括匀速运动的和加速运动的,按照额定载荷在最大速的状态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