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Micro/WIN能否在“程序状态监控”显示16进制?

楼主(2008-03-27):
请教:
在“状态表”中监控VW100的值能在二进制、10进制、16进制、ASCLL码之间转换;但如果在“程序状态监控”下想显示16进制(监视梯形图)在哪里设置?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告诉我在哪设置吗?

不会,学习!

网友:
变量的右边:“格式”下,点击开来就有你需要显示的变量格式

楼主:
楼上朋友说的还是在“状态表”下监视,这样的话就不能同时监视梯形图了。
象三菱PLC那样,在软件中选中10进制还是16进制就可以数据与梯形图同时在一个画面里监控了

网友A:
哦,这个倒是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