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中转速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请教各位高手们了~
我要选择一款直流电机,已经有了转矩、尺寸的要求,现在要考虑转速的要求。想问问选择电机时怎么样考虑电机转速是否符合需要呀?
问题很小白,各位还是留个言,帮助一下下了~
万分感激!!

网友A:
电机时怎么样考虑电机转速是否符合需要呀
就是看电机的转速是否不低于您的应用要求.

楼主(2008-05-06):
谢谢,谢谢,又学到了新知识!

楼主:
呵呵,刘大的意思是不是就转速而言,只要电机的转速高于所需要求就行?

网友A:
一般是这样,一般来说,直流电机,驱动的电压越高转速就可以越大,不过,在设计和使用的时候,都必然会有一个上限。

3月提的问题,5月才回来看一眼啊

楼主(2008-06-13):
谢谢刘大的帮助!

万分感谢!

现在电机选型基本确定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