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系列伺服问题
(老龙)

楼主(2008-03-27):
松下A4系列伺服问题,在试运行状态下电机震动很大,过后显示过载(故障14和16)请解答?谢谢

网友A:
看来你是没有仔细看说明书拉,把Pr10的参数调小就可以拉!

网友:
我已调过,还是不行

网友:
已调过,还是不行
你调到多少?

网友B(2008-05-06):
我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PR10从100调到30,还是同样的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C:
如果你把与增益有关的参数设为出厂值,然后再空载用JOG功能测试还是有很大的震动,并出现14或多或16号报警的话,多半是电机编码器错位了,需要返回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