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触摸屏和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8-03-27):
请问PLC和触摸屏(TP170B)连接 我们有线了 ,想知道的是在触摸屏上还要设置什么么???还是直接联上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说明下  触摸屏和PLC程序都写好了

网友A:
在“下载”里面,选择正确的COM口和波特率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现场都调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