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在负载工作的时候,高压开关能不能直接关掉,还是先关掉低压开关,在关掉高压开关,为什么?(要是在紧急情况下呢?)

网友A:
在不影响别的负载的情况下
可以关,但开关必须具有灭弧功能,比如断路器等

网友B:
高压开关含高压负荷开关,高压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不可以带负荷分合。

网友C:
严禁带负荷拉隔离开关

网友D:
在一般情况下:1 先停负载>再停低压开关>最后停高压开关;
             2 高压开关直接关掉的话,不利因素如下:变压器有可能反充电;高压开关灭弧寿命无价值减短.
紧急情况下当然可以直接关掉高压开关.(这里的开关均指的是断路器)

网友E:
高压开关太笼统了,隔离开关、刀开关正常操作就不允许,紧急情况可以,负荷开关、短路器可以带负荷断电(比如高压电动机不就是短路器控制吗!)如果下级还有开关,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由下向上逐级断电,紧急情况除外。

网友D:
同意陈玉苍的:高压开关太笼统了;负荷开关、短路器可以带负荷断电(比如高压电动机不就是短路器控制吗!)如果下级还有开关,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由下向上逐级断电,紧急情况除外。

不同意陈玉苍的:隔离开关、刀开关正常操作就不允许,紧急情况可以.------原因:隔离开关、刀开关断负载电流是有限度的,且一般很小.若在紧急情况用隔离开关、刀开关来断大负载电流很可能会引发新的,更大的事故.

楼主:
我指的是高压控制柜的开关!是用手摇开的!说详细点!就是10kv变压器的开关!是用摇得的那种!!是什么开关!!?

网友F:
肯定是啊!电火花那么大,空气都被给电离,导电,危险!采用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