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

楼主(2008-03-27):
大家好,请问电报抗器并连,是不是加大电流?比喻我变压器容量为3KVA,输出为60V 50A,电抗器为50 A 60 V.4个一样大的电抗器并连是不是电流就是200A.

楼主:
怎么没人给点意见,郁闷 啊!!!!!!!!!!!!

网友A:
因为大部分人都没看懂你说的意思

楼主:
哦不会吧,

楼主:
我是说我要做一个电源电流为200A的.怎么样做才好呢?我是用来做测试断路器的性能?

网友B:
我看你还是搞个电焊机好了

网友C(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D:
楼主,电抗器有50A,60V的标注法?我见过的都是标XX毫亨(mH),XX微亨(uH)。

还有:3个并联,允许流过的电流是加大,但是感抗却相反,减少!!!!!!!!!!!!

网友E:
呵不懂楼主是什么意思,需要通流200A的电抗器,那感抗??

楼主(2009-06-02):
不管感抗....只是要做200A的负载!!!!!!!!!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