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M1A 自动灌装机无故自动停机

楼主(2008-03-27):
自动灌装机无故自动停机,需要重新手动按下启动按钮后才能灌注。PLC型号为欧姆龙CPM1A     看PLC控制流程许按下停止按钮或是断电后才需要重新手动按下按钮启动,其他步骤均无需手动启动X2。考虑到前两个故障现将停止按钮及控制线检查更换,并另外送一路电源将原电源替换后此故障依然存在,并且时有时无。请问那位能解释一下除了PLC程序内部原因以外还有什么可能会影响PLC自动的运行的啊?我们查了好久也未能解决此问题的了各位谁在工作中遇见过此故障吗?
     我的联系方式QQ:421467789    邮箱weidadi@163.com

网友A:
比较奇怪

楼主:
是很难解释的啊所以才想向大家请教讨论下的了啊呵呵

网友B:
PLC设置问题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C:
首先查一查你的主停止或是手动自动处的接线是不是虚接了。设备一振动就会断开。

楼主:
外接线路都已经查过了的啊?就是没发现毛病的啊晕!

网友C:
是所有的控制都断开吗?PLC电源断开了吗?
我上次调试碰到过此类问题,所有的控制都断开了,但是PLC的电源没断。再次按下启动时也能启动。所以先看软件中的条件,是不是有条件限制。然后分析为何所有的控制同时都断开。只有那几个条件,所以断定是线路接虚。紧了一遍螺丝后,故障排除。

网友D:
求Omron NS系列人机界面的编辑软件OMRON NS-Designer

网友D:
可能是程序问题,我给你的QQ留言了。

网友E:
最好是接上软件看逻辑,看看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F:
看看程序就知道了,硬件没有问题的话看软件,PLC硬件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检瓶开关有问题?

网友H:
在线看一下程序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I:
在线查看就知道了,就那么几个原因,

网友J:
应该外部线路问题

楼主:
此故障时有时无应该说程序是没问题的了在这以前用的好好的,而且在线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的了。PLC的电源没断。再次按下启动时也能启动。

网友K:
要学习啊,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L:
有可能给你做了手脚了。

网友M:
程序应该没问题,好好查一查外围电路吧,误动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N:
程式里有错误的,请与本人联系:QQ 38680350

网友C:
设备是你们制造的,还是生产线上应用的。如果是生产线上应用的,就不可能是程序问题。

楼主:
设备 是生产线上应用的,应该不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O(2008-06-25):
看一下程序中灌装停止的条件有几个,逐一排除,是否有24V电压接入PLC

网友P:
你是那里的,我是灌装机生产厂家.有空可联系342805491

网友Q:
如果你的机器以前跑的很正常,只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差不多可以排除程序问题,因为要是程序问题的话,那以前早就开始出现了,硬件那就是外部开关量信号输入和plc硬件的问题了,排除方法如下,将所有的可能导致机器停止的信号全部拆除,如果机器还是停机的话那就是plc得硬件问题,反之就是外面信号输入问题!

网友R:
查查PLC的工作电源是否正常,和接触不良.还有外围检测是否有问题

网友S:
可能原因:1.程序如果不是你们自己遍的,最好看看程序是否作了手脚(你的机器是分期付款,有余款没付,或付清啦但对方忘了解除......)。2.查看可以停机的按键,开关是否接触良好。3.检查电源是否瞬间掉电(对PLC,可遍段程序监测)

网友T:
程序不可能有问题,是硬件的毛病、要检查的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