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pc adapter usb1.1无法与plc通过dp连接上

楼主(2008-03-27):
我用pc adapter usb1.1无法与315-2DP通过dp连接上。用MPI没有问题,可以下载程序和监控,但用DP就不可以,速度试过1.5M和500K。我看人家的帖子好像是可以连接的,不知道是哪儿设置不对。适配器上也有MPI/DP字样,应该支持DP吧?

网友A:
1.315-2DP的组态里设置了DP口吗?
2.pc adapter usb好像只能插在CPU的DP口上。

网友B:
在硬件组态中更改通迅端口为D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