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动电阻的功率配给方法

楼主(2008-03-27):
请教制动电阻的功率配给方法,
设我的变频器是75KW的,变频器厂家建议你20KW 7欧的电阻

我在选电阻是时候通电持续率按多少来配,是不是一定要按100%来配1

网友A:
如果是用在行走机构上,完全可以参考手册上给出的进行选择,如果是在升降机构上则要计算;
P=GV(1-h)
G-起重量
V-起升速度?米/秒
H-效率,一般为80%

网友B(2008-06-05):
是。最好是电机功率的二分之一,效果最好。jialisen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