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关于西门子S7-200PID指令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3-27):
大家好,本人刚接触到西门子PLC,在学习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指令向导生成一个PID指令后,我想在它的控制参数赋值,好像打开数据块时那时不能给赋值,好像都是锁定的,请问我该如何操作?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调用模块后直接给功能块管角和具体参数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建议好好看看200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