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问题

楼主(2008-03-27):
请问:
    隔离电是悬浮的,没有接地线。那么火线与零线的对地电压是多少?据说都是110V,是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呵呵,楼主把问题说的再详细些好吗?

网友B:
是呀1看不明白

网友C:
应该是0,有的时候隔离变压器质量(绝缘,受潮等)不好就会有电压!

网友:
不好意思

隔离变压器输出两相,一相火线,一相零线,没有接地.
如果输出是220v的话
那么,火零之间的电压是220v吧?那火与地,零与地之间de电压呢?

网友D:
“隔离变压器输出两相”的说法不是最好,其实就是单相电。没有接地也就无所谓火线和零线。为了区别起见,你可以规定一根线叫火线,另一根线叫零线。

那么到底它们和地线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呢?那就很难说了,因为他们本来是平等的,不像人,虽然原来都是一样的,可是只要叫他当“支书”就高人一等。过了几天,又叫另一个人为“乡长”,自然更是一言九鼎。那两根一模一样的导线,难道也会因为叫的称呼不同,电压立马两样吗?这实在是道难题!

因为如果我说火与地电压高,零与地电压低,当然是理由十足,因为他是领导嘛,地位总要高一点。但是第二天,你的说法变了,原来当火线的降格为地线,那根不起眼的地线倒当上火线,坐了第一把交椅,那怎么办呢?难不成要我们也对他点头哈腰,说你的电压本来就比他高100V?这种说法也不是最好。

那就一样高!省得摆不平。可事实又不是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根线对地电压就是有高有低,正好相等的倒好少。恐怕说明乡长和农民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楼上厉害能用社会职能地位来解释,佩服.你已经看透人生了

网友F:
由于线路对地电容的存在,而且零火线基本都是平行布置,所以差不多都是110v,可能有一点差别,但也不会差很多。

网友G:
这种情况我试过,测量值大概相差20V左右

网友F:
这个测试结果和对地电容的大小有关系,也和使用的测试工具有关,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网友H:
两者之间电压差是220V,对地差不多都是110V

网友(2008-04-28):
11楼的回复非常准确,我前几天测了果然如此

网友I:
一个高一个低,单差不多

网友J:
如果负载中带有升压的部分,这时对地的电压就很难说了。

网友K:
了解了一部分,又不全了解

网友L(2008-06-03):
学习了,以前知道点,但还是很模糊,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