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润仪表为什么不准呀

楼主(2008-03-27):
各位大虾,今天在现场有一个小问题,弄拉一天也没弄好,有一台仪表柜,装了20块虹润的仪表,只显示输入热电耦信号(现场炉子只有一个热电藕,K分度的。并联几根线,做为两个表的热电藕输入。)结果这个来自同一个传感器的信号进入两个表后显示的值不一样,相差10度,我用热工仪表测量了两个信号,信号相同,没有压降。其他表中还有一块表我用热工仪表输出热电藕信号显示温度竟然大了几十度,剩余的17块表在热工仪表输出热电藕信号时正常。

网友A:
关注中...我们锅炉也采用虹润仪表,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虽然并联了两个信号,但是测量后并没有发现信号衰减。是不是这类温控表一个表只能对应一个传感器,请大虾指点

网友B:
最近,我计划采购仪表,还考虑虹润的。看来得仔细考虑考虑了。不过,在以往使用中还没有用二个传感器输入一个仪表。

不会,学习!

网友:
应该不是表的问题,你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C:
一个温控仪只能接一个传感器呀/还有就是信号干扰要屏蔽好

网友D:
热电偶可以并联,再检查仪表电路。

网友E:
有可能是冷端补偿造成的.

网友F:
你将显示正常的2块换上看一看温度有没有相差10度,如果显示值一样则有可能是线路有问题,如果还相差10度左右则有可能是一表问题。

网友G:
应该是表的问题 ,我遇过同样的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我去现场用一个新热电藕单独接上所有的仪表试了试温度没有大的偏差,所有表的偏差都在3度之内,再拆下热电藕,用热工仪表送标准信号,偏差仍然在3.4度。证明表没有什么问题。我用现场的信号并了六块表,信号仅有一块偏差在4、5度左右其他都在3度。
今天现场信号又好了,奇怪。我发现现场有很强的磁场,我带的螺丝刀都能吸到柜子上。也许是这原因?

网友H:
我们也用了些,感觉还可以

网友F:
虹润仪表质量还是不错的,我单位用了好多年了。
你用热工仪表送标准信号,偏差仍然在3.4度,可以修正的在误差范围内。这样你测量的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