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信号受变频器干扰解决办法

楼主(2008-03-27):
4-20MA信号经PLC的A/D模块采集,在触摸屏上显示压力值。在变频器运转时,显示数值受干扰频繁波动。请各位给予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A:
加滤波器

网友B:
首先变频器上加一滤波器,再次信号线要用屏蔽线,屏蔽层两端接地。

网友C:
下面引用由qwb在 2008-3-28 9:30:00 发表的内容:
  首先变频器上加一滤波器,再次信号线要用屏蔽线,屏蔽层两端接地。
--------------------------------------------------------------------------------------------
更正:
   信号屏蔽线不可以两端同时接地!如果两端同时接地,会应两端电位不同产生电流。所以只能在任意一端接地。

网友D:
先调调变频器的高频载波/再就是高低压信号要分开要屏蔽好/说说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E:
并联电容器:50V/22VF。

网友F:
按“陈石头”的方法试试,屏蔽线接地最好做在控制柜里,因为一般来说控制柜里的接地极最可靠。

网友B:
   我认为在有变频器等强磁场的干扰下还是两端接地比较好,一端接地时,屏蔽层电压为零,可显著减少静电感应电压;两端接地使电磁感应在屏蔽层上产生一个感应纵向电流,该电流产生一个与主干扰相反的二次场,抵消主干绕场的作用,显著降低磁场耦合感应电压,在这种情况下,外干扰的强磁场是主要矛盾,以解决此为主。不知大家的意见如何?

网友C:
TO:qwb
谢谢,学习啦!你说得两端接地理论行得通,具体使用效果如何?请问您现场有没有使用得经验啊!如有,请告诉我们对比效果,谢谢。继续关注...

网友B:
我用过二线制压力变送器上传DCS,在安装过程中,变送器的线经过了6300KW的高压电机,我用的变送器的线就是两端接地,在DCS上采集的数值和压力变送器上显示的值波动在允许的范围内,效果还可以。

网友G:
可以用信号隔离器去解决这问题,www.cn-paragon.com

网友H:
学习了!谢谢!不知道那一种方法效果最好?

网友I:
信号屏蔽线不可以两端同时接地,最好上端接地、调整变频器的高频载波在电机没有尖叫声的情况下尽量调小、尽可能把两者远离。

网友J:
周围无高压、强磁场干扰,在变频器的端子并电容

网友K:
我这儿倒是出现过这种情况,采取的措施是使用屏蔽线,穿钢管,任意一端接地效果倒还可以。

网友L:
我们这里的大变频器都是放到电气柜内,PLC放到仪表柜内,强/弱电分开;

但看到有小型Danfoss变频器在PLC柜内,都是成套引进的

网友M:
TO:qwb

厉害呀,这俩端接地的理论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N:
变频器上加一滤波器,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屏蔽层两端接地

网友O:
如果变频器和PLC在一个控制柜里,屏蔽线必须单端接地,在现场我已经试验了很多次了!

网友P:
最好加个信号隔离器(无源的就行),另外尽量不要双端接地.

网友Q:
1 、加大与干扰源电缆的距离,达到导体直径40倍以上时,干扰程度就不大明显。
2、在两电缆间设置屏蔽导体,再将屏蔽导体接地。
3、一般将控制电缆与主回路电缆或其它动力电缆分离铺设,分离距离通常在30cm以上(最低为10cm),分离困难时,将控制电缆穿过铁管铺设。
4、 将控制导体绞合,绞合间距越小,铺设的路线越短,抗干扰效果越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在有变频器等强磁场的干扰下还是两端接地比较好,一端接地时,屏蔽层电压为零,可显著减少静电感应电压;两端接地使电磁感应在屏蔽层上产生一个感应纵向电流,该电流产生一个与主干扰相反的二次场,抵消主干绕场的作用,显著降低磁场耦合感应电压,在这种情况下,外干扰的强磁场是主要矛盾,以解决此为主。不知大家的意见如何?

我觉得这样不会消弱干扰反而应该会增大对信号的影响,强电场是交变磁场而两端接地产生的电流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样就有就有大部分的时间与外磁场偶合增大对信号的影响,个人理解请指教.

网友S:
把两个0.47微发100伏CBB电容串联,中间连接处接地,两端并在信号处

网友T(2008-12-10):
为防止PLC和变频器之间的控制信号线受空间电磁场的干扰,可将这些控制信号线的外层接屏蔽线接地,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此种接线一定要注意,对屏蔽的接地点只能选取一点!!!

网友U(2009-08-03):
学习啦,听说过单点接地的,两端接地可以吗?

网友V:
为了屏蔽高频电磁场,的确可以多点接地。但是要求其中只有一点是直流接地,其他多点均需要使用电容隔离接地。这样可以同时满足高频和低频的要求。不过,千万要注意接地点的选择,不好的接地点会反而会引入干扰。

网友W:
1,plc模拟量端口没用到的,都把信号+和信号-短接起来。

2,干扰大的模拟量尽量靠前放。负端与M端短接。

3,若有开关电源把负端并一起,特别注意接地线的走线。。。。

网友X:
隔离分开,走线分开,变频器工作时干扰很大的

网友Y:
加P+F的信号隔离栅就行了

网友Z:
魏德米勒  隔离器   霍尼韦尔的品质  国产的价格  4000 可以 给你  010-62145556-212    13511056973    QQ  315939498

网友AA:
一种方法是安装屏蔽干扰器,再一种就是接地重新做接地极埋深一点

网友AB(2009-10-17):
 ,, 除了1端,2端接地,, 还有多点接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