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代替高温热电偶的压力式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8-03-27):
突发奇想,
一种代替高温热电偶的压力式温度变送器,改天就要诞生了,呵呵
只要探头材料不灰飞烟灭,测量范围随便你定,
即使探头材料灰飞烟灭了,换根测温管,做个就地的无源标校,力马可以继续使用,,嘿嘿嘿,这是精髓
寿命肯定能做到是高温热电偶的数倍,,,数十倍也说不定,,,没准就是个老不死,
考虑传导误差,精度做到0.2%满量程,小菜一碟,
稳定分辨出0.01℃的温度变化,也是小菜,
不用贵金属材料,肯定便宜,

有兴趣的,报个名来,留个地址,或许样机出来了,送你去给俺做试验,,,呵呵呵呵,
瞎琢磨胡吹乱侃,,,谨防上当!

网友A:
瞎琢磨胡吹乱侃,,,谨防上当!呵呵呵呵,——今天我也当回文抄公。

网友B:
  “压力式温度变送器”

1、如果气体的体积V不变,则压力P与绝对温标T成正比,可以通过压力大小测温;
2、但是测压力并指针指示,必须用莫盒的体积V变化来实现,这与测温的体积V不变相矛盾;
3、而且P与绝对温标T成正比,与摄氏度不成正比,指示标尺刻度不均匀;
4、综上所述,你的构想只有在测温气体体积足够大,莫盒体积变化可忽略的情况下测温,才能保证适当的精度等级;
5、也就是说,这个测温计的感温包体积不小!

网友B:
如果用压电效应测压,或用非体积变化的其他压力变送器,就不存在体积V变化的问题,当然感温包的体积变化要考虑!

网友C:
也好啊,我们这用来测上千度的热电偶经常坏.如果可以换那就好了

网友D:
真能解决,还要热电偶做啥?尤其是B、R、S的。

网友B:
1、靠气体、液体温度变化压力变化实现温度压力转换,如冰箱、空调的温控器;
2、靠固体温度变化体积变化实现温度形变、位移转换,如电工用的热继电器;
3、依靠压电效应实现的温度、压力与电量的转换;
4、依靠温差电势实现温度与电势的转换,如热电偶;
5、依靠金属电阻与温度的关系,实现温度与电阻的转换,如热电阻;
6、用压力变送器测温不是突发奇想,不过测高温是否适宜还得试验结果决定;

网友E:
近段时间我正在找这类非接触性的高温感温器,关注你!
WWW。HELEN770082@126。COM

网友F:
to 刘云燕:
你不如直接买部测温枪得了.

网友G:
突发奇想==谨防上当!

网友H:
没有异想哪有天开

网友I:
突发奇想==谨防上当!同意!

网友J:
太涨见识了

网友B:
"试活""试活"就知道缺陷了!

网友B:
   "感温包体积并不大"

1、如果感温包体积与莫盒容积相当,莫盒的温度对测量结果构成很大误差;
2、感温包体积可以通过加长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