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川变频器616G5之怪事

楼主(2008-03-27):
日本安川变频器616G5之怪事:经常在正常运转中,变频器突然显示:“UV1”,变频器停止输出。

查说明书:直流电压过低。G5变频器里有一个接触器,它是控制直流母线电压的吧(吸合后提供直流电压)。

它也是吸合的呀。

没办法,将总电源关闭,等变频器没显示再送电,又好了。

再开机,过几天又出现相同的情况。从去年到今年出现很多次。

请教各位高手,是变频器哪个部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主电解电容漏电或者电容量下降,不知道你的变频器用在什么方面,使用多长时间,使用的环境如何!

网友B: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擦一下。

网友C:
这个问题也很常见啊,是主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坏了,有时吸合,有时不吸合,不吸合时就报欠压了,换一下辅助触头就OK了

楼主:
22kw,380V
用在电线行业。

网友D:
在开关电源板的输出端,有一个电容容量少了,不是驱动上的,如果老是欠压就是有贴片电阻开路或者变大了。就在电源板上右边输出的部分。

网友E:
把检测用的辅助接点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