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跟随误差过大引起的程序不执行

楼主(2008-03-28):
小弟这里有一台开通cnc和伺服组成的加工中心,现在又一个奇怪的问题是,程序中只要有x轴的移动指令,此条指令以后的指令都不执行,反复操作后发现,速度设的大点的时候程序就会继续执行下去,但当x轴的速度设得比较小的时候,执行到这句指令,程序就停止执行了,位置显示已经到位,x此时的跟随误差在0.02mm左右 y,z的跟随误差只有0.005mm左右,而且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执行到x移动指令,程序莫名其妙的停止后,手动推动一下x轴,程序就又继续执行了,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本人是个小菜鸟 还请达人,大哥,姐姐们帮忙解答
跪求。。。

网友A:
请版主回答此问题!!!

楼主:
发现原因了 因为伺服驱动器里有一个零速度偏置没有调好,导致在cnc中x轴显示的跟随误差最少也是在0.02mm以上,由于cnc内部判定,在跟随误差大于这个数时为不到位,但由于此时零速度偏置的原因,x的输出口没有模拟量输出,即还没有到位就停止了,程序执行到x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到位,所以就不会继续执行,停止的时候用手推动x轴一下,导致x抖动,编码器反馈回去数据使得跟随误差减小,继而出现上面说的程序停后推动x就会自动运行

网友B:
开通的CNC是采用SoftCNC的那种吗?

网友C:
TO touchmyjj: 加工过程中由于随动误差大程序停了却不报错,问题“消除”以后继续自动执行是否合理?不太懂NC的策略,只是觉得有点瘆。

网友D:
为什么推了一下,编码器反馈回去数据就使得跟随误差减小呢,即使减小就能保证在0.02之内了,觉得有点奇怪。还有跟随误差错误肯定要报警的吧。

楼主:
由于跟随误差不是很大 所以没有报警 但是却影响了系统识别停止信号 所以推动一下  系统反馈就动了点,系统就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