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cotec单螺杆泵在小流量计量输送中的技术特点

楼主(2008-03-28):
Viscotec单螺杆泵在小流量计量输送中的技术特点 单螺杆泵在计量输送中有着独特的优势:1、输送介质时脉动小,流量均匀压力稳定,计量精确;2、流量与泵的转速成正比,因而具有良好的变量调节功能;3、能输送高粘度介质,根据泵的大小不同可以输送粘度从3700-200000厘泊的介质;4、允许输送含颗粒或纤维的介质:颗粒直径可达30MM,纤维长度可达350MM. 在单螺杆泵家族中,德国Viscotec与NETZSCH,Seepex等品牌相比,后者历史悠久,产品系列丰富,可覆盖行业广泛,而Viscotec则专注于小流量泵,在小流量计量输送方面,Viscotec技术优势明显,以下,我们通过几个应用案例来说明Viscotec泵的技术特点: 一、自动化清漆喷涂系统制造商、印刷电路板涂层、CD生产商、必须使用特殊喷涂系统的最终用户、亮漆机械设备制造商/用户:典型客户: Peri GmbH ViscoTec 解决方案:采用3 RD8型号泵配套计量控制器ViscoDos II可以很好的满足客户的特殊喷涂要求,采用喷嘴加压的方式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将漆喷成雾状;配套防堵针头防止因喷涂用漆的干涸而导致喷嘴堵塞。采用简单的编程方式即可通过ViscoDos II控制器直接控制单向阀的启/闭而获得良好的喷涂效果。技术优势:ViscoTec 单螺杆泵具有输出压力稳定、计量精确的优点,使喷涂精确、可重复,从而获得良好的喷涂效果,并逐渐取代传统的采用齿轮泵进行喷涂的方式。特别是对含水基UV胶等剪切敏感性油漆进行喷涂时,采用Viscotec单螺杆泵进行输送的优势更加明显。 二、汽车工业、汽车生产商、自动化粘胶输送产品供应商。典型客户:BMW(宝马)解决方案: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设计了一套空桶系统,该系统配套了Viscotec型号为3 RB 20的单螺杆泵用于将粘胶从一个50L容量的胶桶中抽取出来。鉴于胶水粘度非常高,要求胶水在输送过程中进行加热,以降低胶水粘度及防止胶水在输送过程中因温度过低而粘结,我们给整套系统加装了特殊的电加热系统,即:通过电加热的方式对吸盘、泵体、管道等进行加热和温度调整。胶水从桶中抽取出来后,再通过压力控制方式,采用另外一台泵型号为3 RD 15的单螺杆泵提供所需的持续的流量。两台泵都采用了专门的柔性轴设计,确保胶水在泵体中持续、平稳地定量输送。另外:采用特殊的三向轴密封方式确保了胶水在输送过程中完全与外界潮湿的空气隔离。泵由ViscoDos II计量控制器驱动和控制,控制信号可通过Profi-Bus现场总线实现远程控制功能。 技术优势:输送过程平稳、无脉动、不会对介质产生额外的压力。在输送过程中泵和吸盘不会对介质产生任何附加压力,广泛适用于对塑料容器、有菱纹的容器等不同类型容器内的粘合剂输送,输送过程中原料损耗小于1%。流量与泵的转速成严格的正比关系,而不会因介质的不同而产生改变。相比较其它类似输送系统,Viscotec计量系统更易于进行速度调整,同时在调整速度的时候能保持持续的线性输出。计量系统的流量决定于泵的尺寸大小,Viscotec可提供不同尺寸的泵,以满足客户的不同流量要求。与配套柱塞泵的类似系统相比,Viscotec单螺杆泵具有更好的耐磨性且不需要加装任何阀,其它配件也是用得最少的。Viscotec单螺杆泵良好的耐磨性使其亦非常适用于对有研磨特性介质的输送,可为客户节约大量的维修成本。 三. 特殊润滑脂的计量输送典型案例:德国 OKS特殊润滑剂公司解决方案:Viscotec提供了一套空桶系统,配套一个三气缸驱动提升装置和型号为2 RBL 30的单螺杆泵(快速清洗设计),螺杆泵配套Perbunan材质定子,电机转速为100 rpm。从动盘的尺寸为785mm,采用ViscoDos II 计量控制器控制实现对流量、输送量等的精密控制。计量精度达到每转排量的1/15,最短计量时间为0.5秒,另该泵还具有计量末端防滴漏功能。控制器采用手动操作,只须在控制面板上设定所需参数然后按“启动”按扭即可实现介质的自动计量输送,输送精度高达±1 % 。技术优势:ViscoTec 单螺杆泵具有良好的自吸能力,因此,该空桶系统非常适合于计量输送各种高粘性介质(如其它类型的润滑油脂)。泵体采用快速清洗设计,非常易于清洗,可通过拆洗或用清洗剂进行清洗。单螺杆泵既可作为通常的输送泵使用,同时也可作为计量泵使用,为客户节约了大笔设备投资费用。同时该系统配套的从动盘密封边缘可灵活地变形,客户可用一个空桶系统对不同外径的桶内介质进行抽空(尺寸偏差最高可达4cm)。 四. 香水的输送典型案例:德国Wareg解决方案:ViscoTec提供了整套的计量输送系统,配套了型号为2 RD 30-L的螺杆泵(采用氟橡胶材质定子,泵体为不锈钢,齿轮马达驱动,转速为150rpm)。为实现输送流量的精密控制,加装了ViscoDos II 计量控制器,可通过控制面板或外部接线对各项参数进行调整,还可以通过控制器设定泵回转防止计量末端发生滴漏现象。鉴于介质很容易在输送管道中流动,滴漏现象仍有可能发生,ViscoTec提供了一个密封喷嘴(弯管设计)。同时加装超声波液位计实时检测料桶中介质情况。技术优势:ViscoTec 的RD系列螺杆泵具有很好的自吸能力,极易清洗(卫生级设计)。采用特殊的卡环连接设计,可轻松实现对泵壳与外部连接件的拆卸,输送过程平稳、无脉动。计量控制器具有操作简单,控制精度高的特点,通过简单的流量、速度、时间等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实现你的精密计量输送要求。弯管可以很好的防止滴漏现象的发生,超声波液位计非常易于调节,同时也适用于其它同类空桶系统中。 五. 在钢铁冶金行业输送液压油典型案例:德国SMS(西马格)技术优势:专门为德国西马克-德马格公司配套单螺杆泵,用于在连轧连铸设备输送润滑油。ViscoTec单螺杆泵定子选用最好的材料,定子、转子结构也得到优化,所以这种泵对高粘度流体的输送和含有硬质悬浮颗粒介质或含有纤维介质的输送,具有一般泵种所不能胜任的特性。  六. 指甲油的计量输送典型案例:德国维尔达( Wilde Cosmetics)化妆品有限公司解决方案:Visco Tec 提供了整套计量输送系统,配套2 RD 20单螺杆泵(卫生级设计,采用氟橡胶材质),配套特殊的螺纹防拉丝料嘴,可确保将介质精确的输送到容器瓶中,而不会形成拉丝现象。采用气缸加压的不锈钢材质料斗安装在泵的入口上面,确保高粘性介质也可以被轻松地压入泵体中进行输送。整套系统安装在同一个底座上,泵采用齿轮马达驱动,转速为200rpm。为实现精密的计量输送功能,加装了ViscoDos II 计量控制器。可通过计量控制器将泵的工作状态设置成在停止时轻微回转,防止介质在输送停止过程中发生滴漏现象。技术优势:ViscoTec RD系列卫生泵非常易于清洗,采用特殊的卡环连接设计,可轻松实现对泵壳与外部连接件的拆卸,介质在输送过程平稳、无脉动。ViscoDos II计量控制器可通过控制面板对各项参数(如流量、输送量、回流转数等)进行设置,实现对介质简单、精密的计量输送。 七. 糕点、果酱生产商,甜品业;水果制成品、乳制品生产商;果冻、冰淇淋、果仁加工企业典型案例:Ölz  Bakery<

网友A(2008-12-07):
LDG-S型电磁流量传感器与LDZ型电磁流量转换器(包括LDZ-4B、LDZ-6等,以下简称转换器)配套,组成LD-S型电磁流量计,用以测量各种酸、碱、盐溶液,纸浆、泥浆等导电性液体,或液固两相介质的体积流量。在化工、矿冶、给排水、污水处理、食品、造纸、制糖、港口疏浚等部门得到广泛应用。
本流量计可与显示、记录仪表、积算器或调节器配套,用来对流量进行检测、积算、调节和控制。传感器具有以下特点:
1、采用整体焊接结构,密封性能好;
2、结构简单可靠,内部无活动部件,几乎无压力损失;
3、采用低频矩形波励磁,抗干扰性能好,零点稳定;
4、仪表指示不受被测介质压力、温度、粘度、密度等物理参数变化的影响;
5、仪表反应灵敏,输出信号与流量成线性关系,量程比宽;
6、由于被测介质只与测量管内衬里和电极接触,容易满足防腐、耐磨损等要求;
7、成套仪表功耗小,(配LDZ-4B<30VA;配LDZ-6<20VA;配LDZ-7<20VA),与传感器的口径大小无关;
8、安装、使用、维护方便;
9、可提供防爆型(口径φ25-φ200),防爆标志Ex dmiaⅡ BT4。
联系电话:15822374866www.ml1718.com ,联系人:廖其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