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与接地符号在使用中的区别?

楼主(2008-03-28):
  在一些设备上 经常看到即有PE的字样也有  接地的符号 不知道二者最终的接线有什么区别,好像我看到一些设备上把二者接在一起了都接到了铜牌上面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应该怎么注意?
先谢谢各位的指点了!

网友A:
PE就是接地的意思

楼主:
那  一个圆圈中间带三横的又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请指点!

网友B:
PE就是接地的意思,那个符号就是接地符号

楼主:
奥!这么说那个符号和PE是一个意思了  是令一种表达形式,是吧?

网友B:
是的,顺便说一句,PE相对应的英文有两个:GUN(Ground)Earth

网友C:
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给位的指点!

网友D:
PE 文字符号    一个圆圈中间带三横 图形符号

网友E:
在omr  PLC的接线中,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网友F(2008-11-06):
引用 网友D:
PE 文字符号    一个圆圈中间带三横 图形符号

??????????

网友G:
一个圆圈中间带三横,表示保护接地的意思。

网友H:
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符号,一个是文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