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维修与应用

楼主(2008-03-28):
<艾默生变频器上电无显示>
 首先测量整流桥是否炸坏,测量时须注意P+与R、S、T之间有缓冲电阻,如果缓冲电阻烧坏也会引起上电无显示。在确认整流桥和缓冲电阻没坏的情况下可上电检测:
1、通电后测量主板上+24V、10V、5V是否正常
   1)无电压,测量开关管和变压器是否损坏(损坏更换),换厚膜UC2844
   2)有电压但不稳定,如5V在0-2V左右摆动,可更换厚膜4、6脚之间的电容35V10uF,或增加一个

<艾默生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

昨天我有同事维修一故障现象为上电报POFF,TD3000-4T0075G的机器,拆开机后发现电解电容的一个螺丝掉了,当时他以为就电容坏了就直接换上电容,没给板件做卫生,结果上电运行几分钟后炸机了,好在接了假负载没损坏模块,只炸了开关电源部分。因为我们很多客户都不怎么给变频器做保养,一但变频器坏了就说机器质量差,很是麻烦。在南方春季潮湿容易发上炸机现象,我们一般接到维修机后都先要给板件做清理干燥处理后再维修。 POFF故障解决方法:
1)检查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2)排除相关连接线故障

3)测量驱动板上CVD是否有电压5V对应母线电压1000V,一般可更换CVD旁边的电容既可解决问题

网友A:
请教楼主:如果上电显示4个8呢?如何监测及处理

网友B:
楼主是新学的吧,不过精神可嘉,多多发贴.支持你一下.
不过,修机器,不是靠换的.当你所有元器件都换过了,问题还没解决,你怎么办,

网友C:
4个8怎么处理?

网友D:
欠压,主板坏

网友E:
也只不过是个卖屏的,什么科学院?

楼主:
4个8有可能是主板与键盘接触是否良好,键盘是否匹配(曾经有一客户在维修过程中键盘老是显示4个8且显示比较暗,实在没办法了,拿到我这里维修,发现客户的键盘是EV2000的而机器却是TD2000,所以不匹配键盘也会报4个8)。

1)检查变频器接插情况,更换匹配键盘

2)测量开关电源5V是否低于4.7V。维修开关电源或更换开关电源板

3)主控板上是否潮湿或粉尘过多,清理杂质

4)键盘或主板故障,更换

楼主:
对:hawk关于也只不过是个卖屏的,什么科学院?内容的回复:

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小学院低学历的不一定就不懂,大学院出来的未必就全懂,你学历高,我很佩服你。我虽然是大专毕业,但我毕业后一直从事艾默生变频器售后服务,在这个行业也有一定的经验,不过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罢了,如果你觉得我的帖子肤浅的话,那我也只有说声对不起了,耽误您的时间了,谢谢您的支持,我会做到更好的

网友F:
不错,正好用的有TD3000,TD3300

楼主:
对:火箭关于楼主是新学的吧,不过精神可嘉,多多发贴.支持你一下.
不过,修机器,不是靠换的.当你所有元器件都换过了,问题还没解决,你怎么办,
内容的回复:

修机器当然不是靠换的,必须借助必须的工具,如示波器、万用表等测量工具和其他拆卸工具,如果在这里我还公司大家怎么测量二极管、开关管等的好坏,那我不是贻笑大方吗。呵呵。所有的元件都换了,问题还是没解决有很多可能:板件的夹层是否损坏,检查的问题主题对不对等。欢迎提问!

网友G:
我觉得楼主说的蛮好啊,这跟学历没关系,学历高又咋样。

网友H:
我的EV2000上电8888,客户面板给的是TD2000的,但是换EV2000的面板没有显示测5V在2-6V之间跳动,我的机器是37G的 换7.5G的主板显示POFF.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想请教一下7.5的主板与30 的通用吗?改功率段是否要在线检测识别,还是需要换IC?谢谢指点!!!!!!

网友I:
写的不错啊!呵呵,以后要向高手学习了!

楼主:
对:sln2006关于

我的EV2000上电8888,客户面板给的是TD2000的,但是换EV2000的面板没有显示测5V在2-6V之间跳动,我的机器是37G的 换7.5G的主板显示POFF.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想请教一下7.5的主板与30 的通用吗?改功率段是否要在线检测识别,还是需要换IC?谢谢指点!!!!!!

内容的回复:7.5的主板与30 的不通用,1)主板连接键盘的插针高低不同2)主板保护参数不同,只改电机功率段是不行的,必须进入厂家密码修改参数才可以。5V在2-6V之间跳动,有没有测量10V,24V,是否也是在跳动,如果是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了。 可以拆下主板测量电源板/驱动板上的24V、5V、15V是否正常 如正常,那很可能是主板坏了。用7.5G的主板可以试机,但会报故障。

楼主:
每天都有更新,欢迎关注。由于时间问题,只能一点一点的发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J:
没用过爱默生的,最近可能要用,相比西门子,施耐德,AB的爱默生有什么长处跟缺点?

网友A:
支持楼主,“这跟学历没关系,学历高又咋样“,好!

楼主:
对:congcong368关于没用过爱默生的,最近可能要用,相比西门子,施耐德,AB的爱默生有什么长处跟缺点?内容的回复:

其实现在的变频器都差不多,主要是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相比西门子,施耐德,AB等变频器来说,一价格上相对便宜点,二艾默生的售后很不错,西门子,施耐德,AB等变频器的售后相对来说就不是很理想了,特别是过了保修期,找厂家维修那就很难了。在性能和质量上比较的话没太大的差别

网友K:
我有一台td1000的变频器,0.75kw的,不过模块型号很模糊,看不清楚了,请楼主帮忙告知,最好能详细告诉其引脚功能,不胜感激,

网友L:
我是搞售后服务的我们公司采用的是爱默生Sp系列最近经常出现SL3.HF,请问现场怎样解决模块松动问题

楼主:
对:LIUXIULI关于

我是搞售后服务的我们公司采用的是爱默生Sp系列最近经常出现SL3.HF,请问现场怎样解决模块松动问题

内容的回复:

SP是最新产品,市场上还是比较少见,我也没用过,不好意思!

楼主:
我记得好想4T-0007G的模块好象是5A/1200V,价格在300左右,2S-0007的是15A还是10A,价格都差不多,引脚参数根据板件可以看的出

网友M(2008-07-03):
楼主是个热心人,发的帖子挺实用的。顶起来!

网友N(2008-08-20):
支持~

我也是做艾默生售后的,不过是刚接触,希望以后多多指导哦!!!

网友O:
大家都是做艾默生的所,我也是,从事EMERSON售后服务及变频器维修3年。我遇见了一个麻烦问题你们帮分析分析:一台EVdi2000 22kw和11kw 用在离心机上。2台机器直流母线公用。在运行过程中不定时的出现POFF  有时候是22kw 有时候是11kw  电网电压没问题。直流公用环节没问题。请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IUXIULI关于

我是搞售后服务的我们公司采用的是爱默生Sp系列最近经常出现SL3.HF,请问现场怎样解决模块松动问题

SP是最新产品,市场上还是比较少见,我也没用过,不好意思!

你可以说说你那个模块是怎么回事,是没装好吗没装紧?还是模块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网友P:
我有艾默生变频器开关电源厚膜板,有兴趣可打我电话:13918853470。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关于顶下!!!

hehe我有艾默生变频器开关电源厚膜板,有兴趣可打我电话:13918853470。

网友R:
TD1000和EV1000的CPU板可以互换吗?

网友R:
TD1000和EV1000的CPU板可以互换吗?同样的功率。

楼主(2008-12-10):
对:funai_yt 关于

TD1000和EV1000的CPU板可以互换吗?同样的功率。

内容的回复:

不通用,驱动板硬件有不同之处

楼主:
对:ZRT7836479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Q:
关于顶下!!!

hehe我有艾默生变频器开关电源厚膜板,有兴趣可打我电话:13918853470。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这里还有100多个全新的,现在用不上

网友S:
厚膜是原厂的吗?多才钱?

网友T:
如果直接把键盘拿下来,通5V的电,会显示什么?有人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关于厚膜是原厂的吗?多才钱?

当然是原厂的,量大从优,10个起订,有需要电话联系,13699717046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关于如果直接把键盘拿下来,通5V的电,会显示什么?有人试过吗?

什么也不显示

网友U:
顶一下,三人行,必有吾师,做人谦虚些

网友V:
赵小明说的挺好,顶一下

网友W:
说的不错  大家有经验一起交流下

网友X(2009-02-05):
我们单位在2007年购买了3台艾默生变频器使用到现在发现这个产品容易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变频器会自己停,压力调不上。

     2 :变频器压力值不稳定。

        希望高手能帮助下

网友Y:
谁有华为TD1000-1.5kwcpu板。

网友Z:
EV-2000的5.5KW在没有模块时如何屏蔽才能启动?

网友AA:
很好

学了duofayidian

网友AB:
引用 网友Y:
谁有华为TD1000-1.5kwcpu板。

我有联系15068785287

网友Z:
EV -2000的E010故障是如何检测的?

楼主:
艾默生所有系列的变频器配件我这里都有,价格从优

楼主:
EV -2000的E010故障是如何检测的问题,模块没问题的情况下,检查开关电源是否正常,艾默生变频器里面也没太多东西,就电源板驱动板和模块\主板,如果有替换的话,可以用替换法确定故障在那里.

网友AC(2009-03-18):
艾默生变频器EV1000 怎么把密码取消了啊???、

网友U:
写得很好,很实用,顶一下。希望能写多点故障例子。

网友O:
EV1000没有密码  只是说你的键盘被锁了  51楼

楼主:
EV1000有密码 但是为了商业纠纷问题,我不是很方便告诉你如何强行进入参数,如你有密码而是不想经常要输入密码的话,把FP.00改为0,变频器就没有密码了

网友AD: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 遇到的情况是

爱默生TD2000 7.5KW的 上电POFF  我已经确定电脑板和模块都是好的

问题出在底板上,显示的母线电压也正常,如果不加模块给板上电则开关电源震荡不起来,加上模块就可以了,但是就显示POFF,底板上电电容包括驱动的电容已经全部换过了(104的电容没换过)。可问题依然没解决请问有维修过相关故障或是精通的请指教下谢谢了

我的邮箱weichen523@163.com

楼主:
对:秋风001 关于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 遇到的情况是

爱默生TD2000 7.5KW的 上电POFF  我已经确定电脑板和模块都是好的

问题出在底板上,显示的母线电压也正常,如果不加模块给板上电则开关电源震荡不起来,加上模块就可以了,但是就显示POFF,底板上电电容包括驱动的电容已经全部换过了(104的电容没换过)。可问题依然没解决请问有维修过相关故障或是精通的请指教下谢谢了

我的邮箱weichen523@163.com

内容的回复:

找下面那块电源驱动板上的CVD点,测CVD对GND的电压应该在2.7V左右

网友AE(2009-04-25):
对:funai_yt 关于

TD1000和EV1000的CPU板可以互换吗?同样的功率。

内容的回复:不能,完全不一样。

网友AE:
对:赵小明 关于回复内容:
对:秋风001 关于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 遇到的情况是

爱默生TD2000 7.5KW的 上电POFF  我已经确定电脑板和模块都是好的

问题出在底板上,显示的母线电压也正常,如果不加模块给板上电则开关电源震荡不起来,加上模块就可以了,但是就显示POFF,底板上电电容包括驱动的电容已经全部换过了(104的电容没换过)。可问题依然没解决请问有维修过相关故障或是精通的请指教下谢谢了

我的邮箱weichen523@163.com

内容的回复:

找下面那块电源驱动板上的CVD点,测CVD对GND的电压应该在2.7V左右
内容的回复:更换100V/1UF电容可解决。

网友AF(2009-05-25):
我有华为TD1000-1.5-2.2kwcpu板 电话13016780346

网友AG:
比较实用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AH:
我是在工厂里做维修的,大多时间都在和电器 机械打交道,对变频器也有些表面的了解,在这里向大家学习了,顶 !

楼主(2009-08-07):
好久没来了,最近一直比较忙而且网路也不好了,互相学习,谢谢大家顶贴

网友AI(2009-09-26):
谁有艾默生ES3401变频器CPU板?13483199891

网友AG:
请问楼主,EV-2000变频器控制板经常出现恢复出厂设置是那里问题,该怎么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关于请问楼主,EV-2000变频器控制板经常出现恢复出厂设置是那里问题,该怎么检修.

修不了,只能更换主板了,他是参数丢失,属于主板缺陷

网友AJ:
华为是不是把软件权也卖 啦

网友AK:
比较实用的贴子,顶一下。

网友AG:
虽然盼来了一个失望的结果,但还是要感谢一下楼主回复.

网友AL(2009-11-15):
我是大连国彪电源一技术主管,我们的设备内装的艾默生变频器刚使用一年,变频器的主控板就坏了,现在急需要一张主控板:EV2000(F1A493GU)111.万般着急,求求愿意帮忙的好心人卖一张给我们好吗?到时一定以精美礼品酬谢!!!

网友AL:
我的电子邮箱是2003leibo@163.com

网友AM(2010-04-21):
赵师付,ES2402报HF25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N:
电流检测问题。欢迎进我们网站www.gzjnd.com.进行技术交流杜工。

网友AO:
赵老师你好:我是浆纱厂的,我厂浆纱机ev2000变频,在二级切换中低速是5米/分,我想修改为15米/分,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P:
艾默生变频器报POFF,及其他故障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AQ(2010-11-21):
EV2000什么样的机型主板可以通用,请指点

网友AR(2011-04-27):
您好,请教这位师傅关于报POFF问题,我那台爱默生3.7KW380V的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可我看到监视的母线电压比实际的母线电压低20几伏而且不稳定有上下波动,偶尔还会报POFF故障。我测过VCD电压在2.45V,其相关电容也更换过了。这母线电压的偏差由那里引起的还有我应该怎么去查,请师傅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S(2011-09-21):
高手们,急求ES2402报HF25故障,是变频器哪里出故障了?有时候断电能复位,但很快又坏了?头疼

网友AT(2011-12-11):
TD3000  5.5KW   7.5KW   11KW   CPU板可以互换吗   我想把5.5KW  CPU板换到7.5KW   甚至11KW上  可以吗

网友AT:
请问赵工   TD3000 5.5KW 7.5KW 11KW CPU板可以互换吗 我想把5.5KW CPU板换到7.5KW 甚至11KW上 可以吗

网友AU(2012-05-06):
赵工:

你好 TD3000-4T0150G一上电就出现POFF报警,CVD为2.7V,母线为560V,估计是假的欠压报警,但是不知道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在哪?是哪几个元件组成的?请赐教!!!

网友AU:
赵工:

你好 TD3000-4T0150G一上电就出现POFF报警,CVD为2.7V,母线为560V,估计是假的欠压报警,但是不知道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在哪?是哪几个元件组成的?请赐教!!!同时冷却风扇叶不转。

网友AV(2014-06-01):
赵工你好,我这有一台施耐德ATV31  15千瓦的,上电有接触器闭合声,面板的红灯也会亮,测得端子10V和24V都有,但是面板不会显示,也不能运行,13842也换了,望指点!谢谢

网友AW(2017-10-22):
引用 网友AD: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 遇到的情况是 爱默生TD2000 7.5KW的 上电POFF  我已经确定电脑板和模块都是好的 问题出在底板上,显示的母线电压也正常,如果不加模块给板上电则开关电源震荡不起来,加上模块就可以了,但是就显示POFF,底板上电电容包括驱动的电容已经全部换过了(104的电容没换过)。可问题依然没解决请问有维修过相关故障或是精通的请指教下谢谢了 我的邮箱weichen523@163.com

检查CVD电压,应该2.6V左右